USB Type-C什么时候成为评价笔记本产品好坏的指标了?

楼主(2018-06-26):
看到很多人喷微软产品没加 USB Type-C 接口,这玩意是什么梗?评价一款笔记本好坏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这种接口么?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不是消耗品,要考虑5年的生命周期。
话说我x230还在用,因为有当时最快的usb3.0,这个电脑现在拷贝U盘还不慢。

你现在设计的电脑不用最新接口,接口还和我5年前的thinkpad x230一个级别,数量还少,这是啥情况?

网友:
首先这不是评价一款笔记本好坏的“死标准”,带TypeC的本照样有三千多块大塑料壳赛扬处理器的垃圾。

为什么要喷SL没TypeC?
因为和它对位的竞品差不多都有TypeC,有的甚至支持雷电,USB接口也大多不止一个。
而且USB3.1 gen2/雷电3 二合一TypeC必然是未来高端机器的标配,配套的扩展坞也降价了。
既然你SL在接口这方面数量落后,代次落后,为什么不能黑一下?何况这机器并不便宜。

网友:
应该这么说,就新款笔记本(6,7代u)而言,有typec接口的未必是好电脑,但一台好电脑十有八九有typec接口
作为一个扩展性极强的接口,前景还是很光明的(虽然目前还有点鸡肋)
对于接口普遍较少的超极本而言,带一两个typec接口还是很实用的(当然苹果那种清一色换装的变态作法除外)
sl真正有用的数据接口就两个,usb标准口就一个,就这样还不给一个typec,这就有点过了

网友:
对电脑来说,可扩展性永远是一个评价指标。

很多人用的就是核显,声卡网卡都主板集成,但不影响人家就要用MATX甚至ATX的主板,因为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往上插一块扩展卡。

举例来说,当年的i5 750+H55,主板已经集成核显了,主板自带声卡网卡已经满足相当一部分人的需要了,完全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扩展卡。但现在来看,没有USB 3.0、没有SATA 3.0,如果主板有足够的扩展槽,几十块钱买一块插上去还能继续使用。没有的话,要想用USB 3.0的U盘/移动硬盘,SSD并且不会造成瓶颈,只能整个平台更换了。

网友:
type-c是啥这个需要到知乎来提问嘛……
这个搜索引擎都不会用?

type-c接口本身不是关键
关键是surface laptop在幻灯片里面不是明确了对手是MacBook Air和rmbp13么?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再看看同定位的产品,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雷电3”

说到3:2的屏幕的时候,某些软粉那个架势好像全天下用16:9的都是错的,好嘛,别人没需求不代表你就没需求,可以理解;
等到雷电3接口没有的时候就反过来变成了,“什么时候type-c变成标准了”
这个双标很可以啊

网友:
跟风党呗
USB组织制定了三种标准尺寸的USB形状
type a即传统接口,矩形
type b多见于打印机等设备,正方形其中两个角是斜的,看上去像hdmi横向被挤压后的效果
type c是正反都能插的形状,跑道型外观,两侧为半圆,中间直的

三种接口均仅仅为外形而已,并没有绝对定义的功能和线序
type c也可以仅仅为USB1.1,不可盲目崇拜type c

当然type c作为一种接口形状看待的确有它的优势,正反盲插,不用看就能插,不容易大力出奇迹插爆

网友:
啊  当然TYPE-A更好啊  不过既然连TYPEC都不加,怎可能加typea呢

网友:
讲真,原因很简单,微软要推自家的surface connector接口不想跟进雷电,至少也不能这么几代就把这个技术抛下或者说压根就不想跟进雷电3,所以会有:
【为什么Surface Laptop不采用Type-C接口,就让Surface工程总监Kyriacou来细数其中的奥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忽略了USB-C端口的解决方案,不过对于微软来说,Surface Connect端口依然是平衡充电和扩展的更佳方案。磁性附着方案是非常强大的,在最高的扩展情境中该端口能够连接4个USB端口,千兆网卡端口,电池充电以及两个外接显示器。
除此之外,Kyriacou也表示目前Type-C技术还不是很稳定,一味的将Type-C用到笔记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应当更关注产品本身而不是用没用Type-C接口。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微软认为Type-C接口并不适合Surface,所以依旧使用了Surface  Connect端口来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我就想不明白了,是你自家的surface connector应用广泛还是雷电3应用广泛,说这么多干嘛就是不想做而已。
话说,传说中的surface connector也没见有第三方厂家再用,也没有发现有第三方在做dock。即使是雷电是intel和apple推得,至少也算半个公开的技术,我有点不明白微软为啥要推它自己的技术,难道是为了以后推出不用intel的芯片笔记本?(我是说雷电不能用于别的处理器?)
讲真,我觉着这事不应该是果粉们感生气,我们这些广大吃瓜群众其实也无所谓,毕竟surface因为不能直接和oem厂家竞争导致价格偏贵,广大吃瓜群众也不是很在意这本子,而且加上windows10s这鸡肋的系统,至少得试水一代才会有人买吧。
我觉着最伤心的还应该是真正的软粉吧,平时都一个个维护微软,到头来,微软这玩意连个雷电3的接口都不给上(这电脑真正能用的也就是8000多的那个8g内存的吧),surface connector这么多代了,也没见有多大的推广。广大的软粉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一点小失望?

(如果微软下一代笔记本中出现了雷电接口,我还真不知道是打了我的脸还是软粉的脸。。)

网友:
反正我现在用的本子(Surface Book)没有Type C/雷电3,我没觉得有任何不适
我也不明白没有Type C有多大问题,讲道理即使有Type C我也用不上
如果要牺牲一个Type A甚至是磁吸的Surface Connect去换一个Type C/雷电3,我宁愿不要Type C
这东西对部分人有用,对大部分人意义不大,增加它可能还要做出一些让大部分人觉得不爽的牺牲,试想现在Surface Book是一个Type A一个Type C,我想很多人用起来的时候心里恐怕都会想这个C口要是A口该多方便啊
Type C在目前来看是一个看起来很爽,用起来鸡肋的一个接口(对大部分人是这样,毕竟不是谁买个电脑都要来外接显卡和扩展坞的)

网友:
作为购买一个生命周期3年以上的笔记本,type-c不应该成为评价笔记本产品好坏的标准,thunderbolt3才应该是评价笔记本产品好坏的标准之一

网友:
天啊,USB Type-C什么时候成评价一款笔记本好坏的标准了呢?这个问题不应该出现在知乎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USB Type-C会有很多好处,但是,短期来看USB Type-C只是能为一款笔记本加分,却不能成为衡量一款笔记本好坏的原因。举个简单的栗子,我当初买华硕灵耀3.但是其配备的新USB 3.1 Tpye-C接口并不是我购买它的理由呀,我买是因为我对便携性有需求,这款笔记本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买了。
所以说,笔记本是综合的东西,不能因为一个小配置一概而论。

网友:
这既不是USB-C这个接口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某些粉玩不玩双标的问题。事实是,有些人不管一个产品做成什么样,总能找到黑点。

去年年底苹果发新MBP,只有USB-C口,被黑太超前,不实用。

现在微软发SL,只有USB-A口,又被人喷没有C口太差劲。

麻烦你们确定下立场再出来开喷好吗?????

事实上这两种方案都没有那么差。买新MBP的,就要有跟着苹果一块当Pioneer的觉悟,花钱买上一套USB-C外设,你会发现USB-C的高传输速度、通用性会让你觉得够爽;

而买SL的,USB-A则让你获得了更好的兼容性,同时MiniDP的显示传输也并不比Thunderbolt 3差到哪去,对于一般人来说完全也够用了。再说SL也可以通过Surface Connector外接Dock呀,只不过现在基本只有微软自己家超贵的那个Dock可以选,如果将来第三方可以出低价版就好了……

一句话,电子产品是给人用的,不是给人编故事的,无脑黑们都可以省省了。

网友:
type c不一定坚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