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无指纹维修一

楼主(2018-06-26):
   入手一台小6,故障显示无指纹,经测试添加指纹灰色。   指纹座脚位对地打值,发现1脚I2C总线信号断线,经检测旁边电感FL2159虚焊,拆掉直连,打值正常。
   继续检测到8脚1.8V供电断线,发现转换管U2100虚焊,拆掉,借C1297的1.8V暂存供电飞线到C1281的触摸供电上,8脚打值还是没有值。
   继续查相连元件,发现FL2133虚焊,拆掉直连,重新打值正常。
   装机测试,添加指纹成功。图片还不会发,以后补上。

网友:
为什么不更换U2100?
为什么不更换U2100?为什么不更换U2100?

网友:
加油哦,顶起哦
学习了你的经验,。

网友:
学习学习。继续深度学习。慢慢摸索,顶楼主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电感坏了 不出图像。。

网友:
不对吧,借了1.8v电压,你竟然没有抹除或者刷机就直接有指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