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死活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8-06-26):
今天修了个技嘉P61大主板,以前看都不看直接换主板,但现在不知道咋的H61主板死贵,客户不愿意买主板,就要修,硬着头皮修,EN正常,供电管也没有短路,型号是95836,BIOS也刷了,大家支个招,我在加把劲,等着修拜托

网友:
PCIE  时钟有没有

网友A:
查12v 5v io检测正不正常,检测脚不是2v  也不出cpu电压

网友(点评):
赞同楼上。 先看IO有没有给桥PWRPG信号再说

网友:
信息太少,不好判断

网友:
测下io发出的pwrok,25m晶振 看有没有cpu_pwrok看是桥没发出还是电路转换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2v 5v io检测正不正常,检测脚不是2v  也不出cpu电压

正解

网友B:
我也是一片GA-P61 S3 V2.0,开始是PCH_1.8电压达到2.4V,重新加焊后电压正常1.8,VCC1_05PCH→VCC1_05ME→VCC1_8PCH→CPUVTT→VTTPG→VCCSA_REF→VCCSA→ATXPG→APWROK→DRAMPWROK→CPUPWROK都出来了,电压测得除CPU供电外,都出来了,25M晶振也正常,用示波器看波形都出来了,时钟没有产生监控VIN引脚电压正常,SVID也没测到。BIOS也刷过了,18脚电阻取掉,CPU电压能出来。现在都不知从哪下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片GA-P61 S3 V2.0,开始是PCH_1.8电压达到2.4V,重新加焊后电压正常1.8,VCC1_05PCH→VCC1_05ME→V ...

VCC1_8PCH转VCC1_8PLL这个电压有没有,通常是一个保险,碰到过这个保险几次坏了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1_8PCH转VCC1_8PLL这个电压有没有,通常是一个保险,碰到过这个保险几次坏了

这个也查了,电压都有,因为有点位,所以很好找到这个位置

网友(2018-09-13):
楼主最后修好没有,我也有一片死活不出CPU供电,前面德的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看看tonset脚链接的电阻怎么样 是不是好的 阻值有没有变大

网友:
查条件,条件满足实在不行换件,有的坏不明显,量不出来

网友(2018-10-20):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