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REV3.0掉电

楼主(2018-06-26):
GA-H81M-DS2-REV3.0掉电重启无CPU供电,VP_ON 只有0V左右,VTT_PWRGD经VIN分压后上拉产生,DR92损坏,20多K了,换上正常因为电阻太小了我没有找到直接用一个大的103电阻代替,10K的电阻直接接到CPU的供电上管上
焊机好后可以开机我就怕客户断焊点,我又打了热熔胶

网友:
留些有图纸和位置图的板,方便找电阻

网友:
其实可以跑下线。12V在CPU供电就在旁边。不用飞这么远

网友:
12V在CPU供电就在旁边。不用飞这么远

网友:
好吧第一次看到主板用这电阻分压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过修电脑主板用这样电阻的!

网友:
CPU开启信号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CPU供电芯片缺少VRON开启信号吗,何不直接飞一个试下。

网友:
是上拉电阻吗,,,,,,,,,,,,,,,

网友:
飞的好远啊。太远了。近点不是有么

网友(2018-10-24):
就是cpu供电开启坏了

网友(2018-12-15):
原先那个位置的电阻正好是10K,不过你那电阻也古老了吧

网友:
你这电阻                   厉害了  ·

网友:
换一个10k电阻,vttpwd电压正常吗?电脑能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