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注意事项:维修中不可忽略的一些小事

楼主(2018-06-26):
维修注意事项:维修中不可忽略的一些小事

  “这个IC我换了四五次才换好”、“BGA做一次爆一次,为什么?”“刚才还好好的板子,怎么突然就不能开机了?”在维修的过程中,你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是一些维修中被忽视的小的细节导致的。

1、静电

  在干燥的环境中,静电特别容易产生,静电瞬间放电可能达到7000V以上,这种放电对于电子产品来说,是非常大的危害,主板上的IC以及要更换的配件很有可能被瞬间高压把脆弱的元件损坏。

  对于静电的应对,应该从如下几个方向着手,首先是操作人员本身要避免穿着化纤类的衣服,有条件的还要使用防静电手环(静电手环有两种,有线和无线的,有线的就是直接接地,无线的使用起来方便一些,里面内置了一个电容用于放电,我个人还是推荐有线的,更稳妥一些),工作台要铺设防静电胶皮,并且做好接地,及时的把静电释放到地。烙铁和风枪也要使用有静电防护措施的型号,具体可以看烙铁和风枪的外壳,有“ESD”字样的就是内部有静电保护措施的,但是即使是有ESD保护措施的,也要使用导线良好接地。

维修注意事项 图1

维修注意事项 图2

2、烘烤

  电路板和IC裸露在空气中就会受潮,受潮第一会引起焊盘以及引脚氧化,氧化对于维修最大的影响就是焊接可靠性下降,引脚沾锡以及BGA焊接都会受影响而导致空焊或电气性能不良。受潮第二就是电路板和IC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焊接时温度急剧升高导致PCB有脱层现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爆桥)
为了预防湿度过大引起的损失,主板和IC在焊接之前都需要先进行烘烤(尤其是进水的主板),标准是用125度的温度在烤箱里烘烤24小时,很多人是把主板和IC直接放在BGA的红外发热砖上方简单烘烤,这样做并不可取,第一是温度不均匀,第二是烘烤的并不彻底,并不能把水份完全的烘干。
如果有比较大的烘烤方面的需求,可以在淘宝上采购,淘宝直接搜索关键字“小型工业烤箱”就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烘烤的需求采购相应的大小的烤箱。经过烘烤处理之后会大大提高焊接的成功率。

维修注意事项 图3

3、助焊膏的使用

  助焊膏是维修过程中的必备物品,助焊膏的原理是用其中所含的化学成份去除焊盘上的氧化层并增强锡的活性,让锡在液化状态下有良好的流动性,从而保证良好的焊接效果。大多数人都知道助焊膏能帮助焊接,所以在焊接的时候都涂上厚厚的一层,以为能够提高焊接的成功率。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焊膏在使用时达到液化点后会变为气体挥发出去,如果涂了太多的助焊膏在液化点的温度时不能完全挥发出去,就会造成助焊膏在焊盘的残留,而助焊膏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残留的助焊膏会影响焊盘的可靠性,重复操作后容易导致空焊或是焊盘掉点,另外一些达不到标准的助焊膏会有轻微的导电性,有可能会引起短路,所以助焊膏的使用要适量,我使用的习惯一般是用手指均匀的涂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并不推荐用毛刷。

4、风枪的温度

  很多人在论坛上交流的时候,都会互相询问,你用的风枪设到多少度能吹下来XX?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多数人使用的基于白光850设计而来的风枪都是没有一个标准温度参照的(不管是否数显)因为焊接IC时的实际温度不是由风枪的温度设定单方面决定的。风枪的风速、风嘴的大小、风嘴距离IC的高度都会对温度有较大的影响,而且不同品牌的风枪,温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借鉴温度应该参考同品牌的风枪以及风速、风嘴大小,使用习惯近似的。另外对于有校准温度功能的风枪,也要定时的对温度进行校准,相关的细节,以后我会做一篇文章专门来讲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本文作者:迅维网(杨斌)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烤箱这玩意只有比较大型的维修地点才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烤箱这玩意只有比较大型的维修地点才有的吧

不是才有,是才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好东西,先收藏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好多维修师傅常犯的错!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前确实忽略了这些小事!

网友:
还有像拆屏线必须断电  拆PWM或者待机芯片不要上电之类的需要注意的东西大家可以总结一下分享出来哈

网友:
感谢分享。。。。但是个人觉得其它的还好接受。但是ESD这个,。。ESD这个事情说不清的。

网友:
助焊膏都是化学的成份,直接用手去涂抹的话有部分就会被人体吸收,时间长了,对人身体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