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8-06-26):
主板板号是JE40 HR
用电源一切正常,单独用电池时,按开机两秒后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不懂怎么修,有大神修过吗?

网友:
用电源一切正常 你是指单独用电源 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吗?
这种我今天刚弄一台,我刷bios 就弄好了

网友:
测试一下CMOS电池 ,电压如果低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池换过没,碰见过电池引起的不开机,换电池好了

网友:
刷个BIOS呗。。。百分百好了。。。

网友:
NEC大电容干过没有呢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搞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