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搬板装了CPU触发问题?

楼主(2018-06-26):
装了CPU触发瞬间电流120mA USB管理重新植过了 是哪里还有问题吗?

网友A:
拆了上层,看电流   还是120 没装好, cpu有问题 ,就这些    搬板前没看电流???

网友:
电流偏大了,不是USB的问题应该少,怀疑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上层,看电流   还是120 没装好, cpu有问题 ,就这些    搬板前没看电流???

就没有装上层  只装了CPU:wuyu::wuyu:

网友:
电流偏高,测量有没有电压短路,可能CPU底下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