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87P-D3 REV1.0 开机不亮,还有掉电,还有跑码不亮机等,绝对保证BIOS好用

楼主(2018-06-26):
技嘉GA-Z87P-D3 REV1.0 不认网卡 PCI不能用,还有掉电,还有跑码不亮机等

GA-Z87P-D3 比较大的主板,同行拿来半小时掉电,电源,内存,显卡,CPU都换掉测试过,还是会掉电,
准时半小时掉电这个一般BIOS引起的,之前修过联想E系列半小时掉电最后刷原厂BIOS搞定的,所以先去找原厂BIOS,去技嘉官网,结果连这个机器型号都没搜到,

此板BIOS好难找。许多问题都与BIOS相关,下面实例:

提醒一下,遇到这个主板  技嘉GA-Z87P-D3 REV1.0 ,故障是:不定时自动关机,不认集成网卡,PCI插槽不能用,  直接刷BIOS   解决。

绝对保证此BIOS好用,有相片为证。朋友,放心。

网友:
朋友们,好。绝对保证此BIOS好用,我们把此板上的二个BIOS,都刷成这一个版本的BIOS,开机测试稳定,无问题。欢迎大家来切磋。合肥赛博的王师付,敬请斧正。谢谢。

网友:
你为人人  人人为你  不过你好像发错版块了   让管理给你移一下

网友:
没有没有  不好意思  我进错版块了  眼花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试试看。 留爪备用,蛤哈

网友(2018-07-27):
才刷完楼主的BIOS ·亮机了·原来故障是转下停·

网友(2019-05-18):
这个BIOS确定好用的 我下了几个 这个可以用 谢谢

网友(2019-12-09):
技嘉的板子还用下载吗  这个是双bios的 有备份的呀

网友:
这个上面的,好用,朋友,官网的不一定好用。

网友(2020-12-18):
触发掉电试一下

网友:
我的机器跑15么复重启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2021-04-05):
你为人人  人人为你

网友(2021-05-10):
感谢你八辈祖宗 好用

网友(2021-12-23):
这个是板子通病,确实可以,给楼主点赞

网友(2023-06-02):
今天新收到一个主板,原来是cpu供电有一路上管短路,加电瞬间掉电,换了之后以为正常了,结果这成风扇转会停会的还是不亮,刷了楼主的bios就一切正常了,换回来原来的cpu,cpu也坏了.坏了主板的上管,还有cpu,还不bios,一起坏了?

网友(2023-12-14):
两个BIOS能刷成一样吗,

网友(2025-04-14):
...要充值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