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BIOS-未过保进水机RT8249C-华硕S4100U-板号X405UQ-REV2.1

楼主(2018-06-26):
华硕S4100U板号X405UQ-REV2.1
2017-7月的机子,进水待机芯片,飞线搞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的手机也应该换了,飞线实力见真功,那个电源接头是什么情况,还来了个双七字的拐弯!!!!!

网友:
待机IC?附件是原理图吗,受教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0-04-28):
bios 试过能开机 但是超级慢 ,应该是要自己修改过

网友:
你走运了。我的无待机。测12脚有电压,3脚有3.3V,13脚没有5V。装上键盘开机后有待机了,可还是只有前面那几个电压。又搞了一会儿芯片开始发烫了。5V线性有1点几V的电了。没思路了,板子前后都有进水。

网友(2021-03-20):
感谢楼主分享,刚刚入行

网友(2021-06-18):
这种BIOS原机的不能用的

网友(2022-04-20):
修机子最怕这种集成器件的简称了,查资料起来很苦恼,很迷茫,KP= 2N= 5E= LE=分别是什么器件呢?还在找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