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D2V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8-06-26):
今天一个客户拿了块技嘉B150M-D2V主板但还没过保,说急用等不了保修。通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可再次触发,经测没有CPU电压,测VTT_PWRGD有3伏,VCCSA为0伏,VCCSA_EN也为0伏。查电路图找到DCQ2拆掉后。开机VCCSA电压出来了为1.07伏,CPU电压也正常,在料板找个芝麻管代换上去,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就换了个三极管就好了呗。。。。。。。

网友:
应该是DCQ3-Q4-Q2中有一个有问题,LZ直接拆掉DCQ2修好的

网友:
B150主板也开始慢慢的没有保修了。

网友:
2.5V的电压来自哪里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技嘉B150M-D2V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dcq2把这个电压给拉低了 本来分压的一个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台式机的主板先在修得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