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刷机后无法激活

楼主(2018-06-26):
今天 接了一台iPhone5S手机刷机后就出现这样的了哦请给位大神指点

网友:
扩过容还是???     码对不??

网友:
现在还不知道哦 假如扩过来要怎么激活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没搞定还给客户了,是一台IPAD ,不知道是不是WIFI的原因,没法联网

网友:
太可惜咯,不知道怎么弄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解过ID的 是的话是激活不了的 5s那时候没对CPU加密验证

网友:
是扩容机么?看看底层写的对不对

网友:
有时候网络也会有这样提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如果是扩容机或者换过硬盘的,80%是硬盘底层没写好,写底层必须对上原套件的sn、蓝牙地址、WIFI地址。

网友:
首先你得插张sim卡,用电脑板的爱思助手激活看他提示什么,如果是“提取激活数据失败”那就到淘宝搜wifi bt码查询,把本机的IMEI号发给他 9块钱半天能查出来。然后拆硬盘重写资料再刷机就好了。
      如果是“不支持sim”用张卡贴激就好了。
      如果都不是…额…那我得马克下,向楼下的大神们多学习学习…

网友:
以前硬解的5s现在只要刷机或抹掉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