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820-00426-A 亮机在输入用户密码的时候机器重启

楼主(2018-06-26):
1398 820-00426-A 亮机在输入用户密码的时候机器重启 1398 820-00426-A 亮机在输入用户密码的时候机器重启 求大神指点呀。。。不过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把触摸板排线去掉 在外接键盘 就可以 进去
触摸板

网友:
第一 先重新装系统 第二 键盘会已经输入密码 掉电重启的故障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 有USB外接系统吗 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