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2版号:DAG35DMBAD0 只能用电池开机,但关机能充电

楼主(2018-06-27):
版号:DAG35DMBAD0 RVE故障: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识别适配器(只能用电池开机)
故障原因:进水,主要进到保护隔离电路这块。电池隔离管

开始是5v后级短路

烧机发现发现usb管和其他几个芯片短路,换好之后,裸板上电不触发,看到内置电池,就想起以前看的帖子说广达代工的新板必须插电池才可以触发,于是插电池,果然风扇转了。装好主板插适配器开机,屏幕也亮了,但是进系统发现右下角电池标没有插头标,也就是说现在用的是电池而不是适配器,更不要说充电了。于是关机拔掉适配器光用电池开机之后进系统再插适配器,看到电池标只出现3秒插头的标志,就没了。于是关机用稳压电源,有充电电流,说明关机后在充电(之后关机用适配器也是能充电的,电池电量也是变多了)按开机键,电流就没了。
只好又打开图纸,测试关机之后插适配器第二个隔离管g级25V,电压过来了是正常的,电池隔离管g级14V,隔离了电池电压也是对的。但一按开机键,这两个管的g级电压就倒过来了,变成适配器电压断开,电池电压导通。 已经换过电池隔离管,芯片发货还没到,什么情况下会按下开机键隔离适配器,而导通电池哪?但只插上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却正常
此充电芯片是bq738H,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不是太了解,有懂得高人吗? 月饼老师在吗,可以指导一下bq738h的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
有人看到吗?来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ACIN有没有呀,你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IN有没有呀,你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acin是REGN6V分压的到的2.98v,一直都有,关机插适配器有,触发(其实是用电池)之后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in是REGN6V分压的到的2.98v,一直都有,关机插适配器有,触发(其实是用电池)之后也有

AD_AIR  ec适配器电压检测
ACDET外围

网友D:
充电芯片问题吧    PQ1003直接受控于ACDRV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是REGN6V分压的到的2.98v,一直都有,关机插适配器有,触发(其实是用电池)之后也有

已经好了,电源问题,同行的机子,客户没留电源。他给我的估计不是原装的,怀疑电源,就去借了个原装的。果然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_AIR  ec适配器电压检测
ACDET外围

已经好了,电源问题,同行的机子,客户没留电源。他给我的估计不是原装的,怀疑电源,就去借了个原装的。果然是,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问题吧    PQ1003直接受控于ACDRV

已经好了,电源问题,同行的机子,客户没留电源。他给我的估计不是原装的,怀疑电源,就去借了个原装的。果然是,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了,电源问题,同行的机子,客户没留电源。他给我的估计不是原装的,怀疑电源,就去借了个原装的。 ...

受教了  电源问题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  电源问题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这个机子,电流是7.7a的,同行给我的是6.多a的,店里的稳压电源最大电流也是6a 左右。估计和电流有关系

网友:
哈哈哈哈 和你一样故障也是进水只是不开机的故障不一样 但是最后修好和你一样的故障 不过客户留了适配器所以很快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