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1136 开机报E7错误???

楼主(2018-06-27):
HP1136 原来是主板不通电,更换主板后通电正常,但开机出现E7报错,请问大家是哪部分问题,如何锁定。 有说是定影部分有说是扫描部分。
主板
求助

网友:
E7报的是加热组件错,有可能是陶瓷加热片坏或热保险坏。再有就是电源板出问题。

网友:
加热组件 有问题吧

网友:
吧定影拆来看看热敏电阻,温控开关,陶瓷片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