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短路,笔记本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27):
华硕Y581短路,笔记本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硕Y581

  故障现象:短路,笔记本开不了机

  版号:X550LC

  芯片组:inter

  维修过程:

  客户说用的好好的,结果一下子开不了机了,插上电流表啪啪的响。心里暗喜,这不是送钱的节奏嘛!报价后开始维修。拆机一看,这个电容直接炸飞了,脸上的笑容瞬间不见了。

  焊盘处理之后测公共点还是短路,烧机大法伺候。总是听别人说短路烧不出来,我就是不信,因为我没有遇到过。不过这次我是真的信了,怎么烧都没有烫的地方,只能一个一个的断开,断到这里的时候不短路了。

  这个芯片肯定没有,立马订货。几天后芯片到了,焊接好上电电流跑0.5不动了,SMBUS没有。手摸CPU、桥那边巨烫,这下完蛋了,CPU挂了。想马上给客户打电话说修不好了,但是又不甘心。料板上也有一个I5 4210 CPU ,心想扔在那里也是浪费还不如放在这个机器上。拆下料板上的CPU测试,短路的。

  再找下还有个4代U,查一下是I7的,这个CPU肯定是好的,因为这个主板是一个商家的,板子我修过,故障是网卡和声卡都认不到,最后商家直接给客户换板了。找芯片时把板子拿过来,把I7的给客户加上肯定是要加钱的,给客户打电话沟通好价格之后拆下CPU植好球。

  上机测试,亮机了。

  装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本文作者:易点小弟

网友:
这种钢网一直都没买,一直觉得芯片直接定新的比较好,。就是成本高

网友:
四代的CPU都是可以直接换的吗、我换了两次都不好。

网友:
我换过两次都没换好。。。。。。。。。。。。。。。。

网友:
一体u就是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所以一般都是自己有拆机的才换,买回来换的,风险过大

网友:
我现在主板坏  我绝对不拿去交换  都是自己留着   有大用啊    坏的主板反馈给我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牛 植锡技术一流  是0.35的锡球吗

网友:
四代的CPU都是可以直接换的吗.....................

网友:
不好换呀!!!!!!!!!!!!!!!!!!!!!!

网友:
楼主,你好牛逼啊!换CPU直接一次成功啊!

网友:
这样都行?要是我觉得太麻烦不如换板子,怎么来钱快才是主要的。但是修好了有成就感才是最爽的,哈哈

网友:
这个CPU做BGA不好做,你是怎么焊好的

网友:
为什么给我判了灌水呀   都说不好换  我也说了不好换 就灌水呀

网友:
换CPU你们收多钱啊

网友:
植珠就是麻烦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买新的U 成本高又不知道好的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