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9 无声音 外接也没有。

楼主(2018-06-27):
    没有拍图,直接用文字简单明了说几句。机器拿来,进系统,无声音,外接喇叭耳机也无声音,可以可以找到声卡,有下角点声音大小有波形。怀疑问题从简单到复杂。
   1.声卡驱动引起;
   2.耳机孔坏引起内置喇叭关闭;
   3.系统故障;
   4.BIOS设置关闭声卡;
   5.声卡坏或不良;
  以上问题都尝试了一般后,进行到第五步时候,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声卡,【位置在链接主板硬盘接口附近】,尝试加焊,冷却后测试机器,久违的声音出现。为了防止没有声音,关机放一上午,下午开机测试一下午 声音外接,内置都OK。
  机器故障很多种,只要细心寻找,一个个排除,总会有惊喜。

网友:
更改下,是戴尔15-5558 ,打快了。

网友:
思很清晰 但是为什么请直接就加焊了 如果换做是我 先查查芯片条件 条件满足了 加焊一下 不行 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