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扩容后打开wifi漏电

楼主(2018-06-27):
遇到两台了,都是扩容后打开wifi搜索无线信号漏电,无线能连上,上网也正常,但待机漏电140ma左右,关掉无线就正常了,连上无线后重启一下手机就不漏电,可以正常用无线上网,只要不要拨动无线的开关就正常,换了wifi芯片无效,wifi的阻值也正常,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没有扩容之前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扩容之前有没有这问题

没有,收过来的机器,用了几天才扩的

网友:
大神们帮帮我啊,遇到两台了。。。。

网友:
自己用的6s也是待机耗电快.有时候有这问题有时候又没.看了你的帖子关了WIFI后3天没有待机耗电快的问题了.之前一周有二次.晚上睡一觉起来就还30的电.原装国行手机.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很好没问题.换了电池也没效果.给你个参考.也许你收到手机的时候测试没测试出来.

网友:
看看指南针能不能用  这个也很容易漏电

网友:
也许是基层没有写好,WIFI解绑没?

网友:
这种问题,算是通病了,我遇到 过,搬板才好。应该是板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