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1jm19v3v5v跳变求助

楼主(2018-06-27):
N51jm19v3v5v跳变    19v在1-19V之间跳变 3,3在1-3之间跳变 5v也是  。 断开5v后级 ,都不跳变了,  待机是0.045  。断开3v后级 连接5v   电压也不跳变  待机0.005。 但是3v隔离点后级还有0.4v的电压  这是有短路还是什么 求助  各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A:
先看公共点是不是真正的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公共点是不是真正的公共点

是公共点 跳变是还会把可调电源都拉低1v

网友:
你哪什么可调电源呀,要是拉到1V哪是多大的电流才可以呀。5安大短也才拉到12V吧。

网友:
还有你看下二级35V有没有短路或开路的呀、

网友:
保护隔离跳导致后面的也跳!!!!!!!!!!!!!!

网友:
3V5V不短路的话可跳个隔离电路接19V来看看3V5V是否稳定、以断定前后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