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更换网卡芯片!!

楼主(2018-06-27):
B470E  B470 网卡芯片坏了 8111E 更换8111F后MAC地址会不会变 !!

网友:
大神们出来说下!!急需要答案 !!!!

网友:
都休息了吗?:':'有知道的吗?出来说下

网友:
有知道的吗?请赐教!!急等!!!

网友A:
内置mac应该地址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mac应该地址就变了

那知道了 谢谢!本身是8111E  我用8111F换的是不是换后查看到的MAC地址就是8111F芯片内置的MAC地址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mac应该地址就变了

本身是单位机器!绑定MAC的 换了网卡单位网络上不去了 绑定现在网卡的MAC地址后老是断网 !
但是在不绑定MAC地址的网络中可以上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