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降级安装经验

楼主(2018-06-27):
苹果系统降级安装经验
苹果系统降级安装经验 图1

  MAC BOOK系列笔记本电脑由于外观轻薄漂亮,电池续航时间长,再加上一些专用软件在MAC OS系统上的优异表现,所以在家用笔记本电脑市场上的占有率越来越多了,不过近几年来Apple公司对于MAC OS系统的版本升级也比较频繁,从之前的Leopard、Snow Leopard、到Lion、Mountain Lion再到Yosemite、以至El Capitan。诸多的版本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让人很不爽的是Apple也变得和微软一个尿性,系统越来越新,消耗资源也越来越大,稍旧一些的笔记本都不再能流畅运行新的系统,以往果粉们引以为豪的“丝般顺滑”的流畅操作也已经成为了过去时。有些用户发现升级新的系统以后MAC运行速度太慢,就有了降级的想法,但做了安装U盘安装的时候,却发现会出现一个奇怪的提示(以降级Yosemite为例 ,也就是MAC OS X 10.10.5)

  这个“安装 OS X Yosemite”应用程序副本不能验证。它在下载过程中可能已遭破坏或篡改。

  出现这个提示以后,用户一般自己就搞不定了,首选的是会到我们维修人员这里送修,但一般维修电脑的同行对于MAC电脑知之甚少,看到这个提示,基本都会认为是U盘或者MAC OS X的系统镜像有问题,于是就去重新做启动U盘或是重新下载镜像,可是重新试过以后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再继续更换U盘和镜像,折腾十几个小时却还是同样的现象,有一种想吐血的感觉。

  其实这种问题是由于Apple公司更新开发者证书后导致的问题,旧的系统证书无法通过验证,听起来是不是和IPHONE不能降级系统有相似的感觉?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了呢?答案是否!其实只需要敲入一条命令就可以搞定。

  出现不能验证那个提示后,先不要急着关闭电脑,在安装系统界面下,点击“实用工具”再选择“终端”。

苹果系统降级安装经验 图2

  在出来的终端界面中输入“date 122014102015.30”然后回车,系统会返回来一条成功提示。

苹果系统降级安装经验 图3

  其实这个方法就是修改了电脑本身的系统时间,也就是把时间修改为你要安装的系统发布的时间,用这个方法来骗过MAC的验证机制,完成系统降级的操作,如果输入date 122014102015.30无效,那么可以试一下date 062614102014.30,06是月,26是日,14是时,10是分,2014是年,30是秒。第一串代码也是同样的含义。如果输入代码时提示没有权限,可以换用sudo date 062614102014.30这条命令,这几板斧下去,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另外还要提示大家的是,Yosemite系统在第一个安装过程中,会提示还有1秒钟后系统会自动重启,但这个1秒钟是非常漫长的,大概根据电脑不同需要5-10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以为电脑死机了而去重启电脑,只要鼠标还能动,就要耐心等下去。如果直接重启,会造成系统的损坏。

本文作者:迅维网(杨斌)

网友:
有没有镜像和安装工具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啊!以后有这样的问题就自动了。苹果的机器搞的不多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 收藏备用了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试试再说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搞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装的水果系统少,,不知道要是我有低级版本的系统,,能直接装从而达到降级的目地吗,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是啊苹果电脑就是麻烦

网友:
我一个硬盘有10.8 10.9 10.10 10.11  10.12  10.13  都有。想进哪个进哪个

网友:
遇到过好多次 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最后只能漫长的在线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