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显示器有几个通病?

楼主(2018-06-27):
联想L2262WA显示器有几个通病? 搞了几个地方后还是不行 几分钟自动关机 按键无反映
通病

网友:
关机之后你测测5V输出有没有偏低。。。。如果没有。。。那就是驱动板要是没有偏低你看看是不是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稳的问题,在不行就刷程序,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换驱动板测试下

网友:
显示器维修 首先检查电源板输出是否正常 然后在查驱动板 高压

网友:
显示器通病还是少的。

网友:
你拆开通电测 ,关机后 5V 12V电压正常 ,不正常就是电源板问题, 反之就是驱动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