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 拉低复位 不认显卡

楼主(2018-06-27):
一片索泰GTX750 1G D5的显卡,插不插显卡主板集显都会显,也就是不认显卡。

供电0.9   1.5   1.07   1.06  3.3 都有。时钟,总线,量的槽子都正常。
但不上显卡,槽子的复位是3.3 ,一上显卡槽子的复位变成1.8左右。量复位阻值是正常的。
这个卡的设计简单,没多少元件。
复位那个小5脚芯片没装,只经过一个0欧,想找拉低的元件都找不到。

请教下修显卡的高手,是什么问题,怎么搞。

网友:
N卡是没有那个门芯片参与复位的,复位信号进了GPU,显卡真没什么时序的,只要供电正常,还是不认卡可以测量那16对电容和正面的16对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有条件的还可以测量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排除一下是显卡插槽还是主板插槽,换个显卡试一下呗

网友(2018-12-04):
GPU坏。我遇到的是影驰750TI。也是复位脚为0V。测量与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