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asus 键盘背光灯的研究

楼主(2018-06-27):
第一个是原机备份的,不亮机  以前键盘背光是亮的,第二个是asus工厂bios  开机快 键盘背光不亮  第三个是我下载的 亮机快 背光也亮 通过软件对比发现不同之处 大家研究下

网友:
遇到 刷上亮机快 但是背光不亮的多 下次可以试试改这个位置

网友:
跟这里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A:
跟这里没有一点关系,大佬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这里没有一点关系,大佬继续

你要是发现什么 就发出来 大家一块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发现什么 就发出来 大家一块学习一下啊

俺没有关注这个问题,现在看看论坛这个机器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发现什么 就发出来 大家一块学习一下啊

版主,机器是哪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机器是哪个型号?

机器型号 zx50x zx50j 版号是 GL552JX 贴纸gl552j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型号 zx50x zx50j 版号是 GL552JX 贴纸gl552jx

我去把三个bios找全先!

网友A:
我去把三个bios找全先!可否给出帖子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把三个bios找全先!可否给出帖子链接?

三个bios 我都有 我给打包上来 你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bios 我都有 我给打包上来 你研究一下

好的                                       !一个包就行,没下载分

网友:
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5oe90Fk (密码:xoF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把三个bios找全先!可否给出帖子链接?

链接我在帖子后面补上了 你下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我在帖子后面补上了 你下载看看

下载了!我看看

网友:
机器找不到图纸,点位看了一下,控制键盘灯的是ec,具体那一段代码还不清楚

网友(2021-09-22):
软件能否发个出来,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