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72进水维修

楼主(2018-06-27):
进水刚好3 5伏位置 19伏供电烧断线 5伏大短  拆除5伏供电烧坏元件 PU402  5伏产生管 U2012声卡芯片 U25 U1 USB转换电压管 换芯片补线ok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烧这样还能搞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