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装电池,无待机电流,求助

楼主(2018-06-27):
联想G470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点亮。单用适配器也能点亮。
装上电池之后,待机只有0.003。测条件。

PQ302 D级不装电池是19v 装电池是11V 不正常、打阻值正常
但又不知道往哪里查。。求思路。

网友A:
你先看待机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的,如果没有就换个MOS管看一下。还是一样就直接短过去看正不正常,如果短过去待机正常。就开机看

网友:
没有分,路过。。。。。。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待机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的,如果没有就换个MOS管看一下。还是一样就直接短过去看 ...

待机正常,,待机正常,,待机正常,,

网友:
看看PQ303有没击穿。还有看看充电电路到MOS管有没短路到

网友B:
你这明显是电池电流跑到VIN了,,然后充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
上电池无19V应该是保护,充电那几个管子看看嘛,可能有坏的、

网友C:
根据楼主描述好像是PQ302软故障。

网友:
一开始我也以为PQ302,连续换了二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描述好像是PQ302软故障。

一开始我也以为PQ302,连续换了二个,还是一样。。

网友:
问题有解决了吗

网友:
PQ302控制极测量了吗?应该不正常吧,就查这路.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
肯定有很多大神能知道楼主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电池电流跑到VIN了,,然后充电芯片保护了

兄弟 你说对了,大部分是这样的。如果能充电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充电上下管可能是坏的,电池放电管,三管无问题短接PQ302看看能不能正常用不上电池,能用换PQ302,直接换一个试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
不装电池PQ302的D级是19V?  正常应该是9V

网友:
放电管   隔离管 查查

网友:
赚积分。。。。你可以换电容看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回复一下??????

网友:
看一下公共点有没问题

网友:
直接换pq302,这个机子不充电好多是pq301 pq302坏多,它们通过的电流比较大,坏是正常的

网友:
同时用没有大短,说明隔离管是好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
隔离管好的不

网友:
隔离保护出问题了。。。。。。。。。。。。。。。。

网友:
短接后插电池看正常不 会不会大电流

网友:
这样应该是保护了,慢慢查,围绕充电芯片的条件查就可以

网友:
把电池接上 再查保护隔离,这样能找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