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GAMER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27):
红色大板子,红配黑看起来高端不少呀!!

客户说触发掉电,换了电源还是一样  接手 测量12V 没发现短路 3.3V 也OK 也就直接上电了。
内存供电看到诊断卡亮复位灯,供电没出来。测了一下 桥的+1.05ME_VSB供电和CPU供电没有 其他供电均OK!!

(板子是触发掉电的,为了抓到亮复位灯的照片实在是难!)

找到点位图,对+1.05ME_VSB供电芯片测了一下 供电5V
EN信号电压3.3V

测芯片两大条件没问题,测频率电阻也没发现文件也就直接更换芯片。。。芯片在电感的旁边,8脚芯片QFN封装!!

更换芯片后 主板顺利的跑码。CPU供电也就出来了。

主板维修结束。谢谢你们的观看~

网友:
这就秒了,,,厉害。。一代大师出现了,我老白要退休了

网友:
是个小八脚转换芯片,还是小五脚的呢,楼主没拍个图看下

网友:
前天来两块这样的主板电压正常码卡76  无解.......

网友:
最好能标示出是哪个元件,,,,,,,,,,,,,,,,,

网友A:
这个版现在我这里还有两块,都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现在我这里还有两块,都还没有修好呢。

什么问题,一起研究呀

网友C:
这个板子 1.05VME供电没有 导致没有CPU供电还没有遇见过。 碰见过ME电压偏高引起cpu供电由1.8V变为2.07v,同样是更换芯片解决的 ,尝试过去掉芯片增加电阻拉桥供电的作法,到最后还是不行。这个芯片也便宜,可多备点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华硕  华擎主板上都有  已经成为通病了

网友:
看着不像芯片像个场管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一起研究呀

有一片偶尔能触发,能跑完码,集显独显都点不亮,还有一个不触发,触发灯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偶尔能触发,能跑完码,集显独显都点不亮,还有一个不触发,触发灯闪一下就灭了,

偶尔能触发的,不触发的时候按不触发的思路修啊。。。。然后你说能跑码但是不显示,要看卡什么diamant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 1.05VME供电没有 导致没有CPU供电还没有遇见过。 碰见过ME电压偏高引起cpu供电由1.8V变为2.07v, ...

不行,我也有尝试直接啦个1.1V 过去,但是不行,以前在华擎的主板上面就直接在电阻焊盘上面加个电阻后可以。。。

网友:
这就秒了,,,厉害。。一代大师出现了

网友D:
怎么又是要钱才能看。这好吧。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又是要钱才能看。这好吧。看不到

没精华啊,不用钱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触发的,不触发的时候按不触发的思路修啊。。。。然后你说能跑码但是不显示,要看卡什么diamante了

最近没有时间去研究它,跑代码的代码能跑完,就是不亮

网友:
学习了 这种问题真的不好修

网友(2018-12-14):
最好标一下这个芯片的具体位置,就非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