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电信卡可以上网打不了电话

楼主(2018-06-27):
苹果7P电信卡可以上网打不了电话 更换了中频也不行 还有哪里会这样
苹果

网友:
低频攻防查下 换别的卡可以么?

网友:
3G功放重装或者更换。你试试。。。

网友:
日本 美版 有锁机器 不支持电信卡不要在纠结了

网友:
两网机子你就是修到报废都不会有电信2G3G网络

网友:
先看看软件哈!!!!!!!!!!!!!!!!!!!!!!!

网友:
楼主怎么厉害这样 问题也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