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个是不是逻辑板挂掉了

楼主(2018-06-27):
师傅们注意看这个是不是逻辑板挂掉了,注意看这个不是白屏。有满屏竖线闪烁。这个是显示器。本来猜测是逻辑板挂掉了。可以维修吗。是不是逻辑板上面的AVDD挂掉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上的电路问题吧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测试有没有升压,升压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