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的图片常常不显示,排除机器及网络的问题...确定是论坛自身的原因

楼主(2018-06-27):
论坛里面的图片常常不显示,排除机器及网络的问题...确定是论坛自身的原因,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网管查明原因

网友A:
你看下你是不是IE兼容模式?
要用极速模式

网友:
我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这估计是网的问题,多刷新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是不是IE兼容模式?
要用极速模式

用的就是极速模式...本人网络环境,中国移动....就是论坛的原因,和机器和网络没关系,你看看你们最近搞了什么导致的.是最近才这样的

网友:
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我这边是电信 今天发现发帖不了 使用了急速模式后ok了 是不是移动故障 就像移动宽带这边玩吃鸡卡的很换电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是不是IE兼容模式?
要用极速模式

找出原因了.https://ftp.chinafix.com这个是论坛的图片服务器,但是它启用了https同时它的证书有问题.单独浏览它就会提示这个---------该网站的连接不是私密连接
访问的网站使用的安全证书域名错误(NET::ERR_CERT_COMMON_NAME_INVALID)
可能存在安全风险,建议查明原因之后再访问。了解详情
您访问的网址是:https://ftp.chinafix.com/------------------------------------ ,也就是说,你们的证书有问题.....

网友C:
我用的2345浏览器 目前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出原因了.https://ftp.chinafix.com这个是论坛的图片服务器,但是它启用了https同时它的证书有问题.单独 ...

最近是启用S,有不少地方还没调整过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345浏览器 目前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问题啊

你的2345浏览器不怎么安全呀....没有这个提示安全性打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