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555L华硕笔记本黑屏到无公共端电压(已修复)

楼主(2018-06-27):
客户拿一台A555L华硕笔记本来修,成色很新,他说开机黑屏,外接可以显示,报价460元,不算贵吧,毕竟X宝买个主板要1100元,交换也要950元,发现X宝里面的人多是串通好的报价多一样,黑的要死,好了进入主题
1.拆开笔记本,刚开始带电池检测,没明显的外观故障,屏供电发现没有电压,大家可以看图片那个5脚芯片,检测有3.3V输入,输出的屏供电没有。
2.检测5脚芯片的控制脚电压啊,(最烦华硕没图纸)那就跑线路,发现到5脚芯片边上这里就不通了,用表笔戳开,发现断线,修补回来,屏幕亮了,到此以    为修复成功了,但是没有,
3.拔掉电池,插上电源,发现无待机电压,检测公共端,没19V,以为是公共端前面2个N管挂了,检测又没挂,还是买了2个回来也不行,
4.那就老实检测充电芯片BQ735吧,参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82323-1-1.html的针脚定义,发现20脚19V,16脚6V,6脚2.6V,5脚没3.3V,4脚也    没24v,到这里纠结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导致不出24V,把公共端第2个N管去掉后发现BQ735又有24V,应该BQ735没坏,
5.接下检测公共端,检测反馈电路,2条线路看以看到一直到BQ735周边,发现其中一条不通,哎又是前面屏断掉那个线路边上断开了,表笔戳开焊上,插上电      源直接开机,一切正常
总结;华硕超薄本,做工真差,主板太薄,容易断线吗,这不是理由,才3年机,人家保养那么好,也断
         给点下载分吧,修理花了我一天时间啊,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要码子很要学问,没图纸,不知道元件叫什么代码,估计,你们要仔细看了

网友:
唉,你这真不错,我老板这里交换板子也就你这个报价,还是CPU挂了的,现在维修不好干,大多数客户都不接受高价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不过这个真的不会出问题么

网友:
断线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能报到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修起也有信心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66666樓主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能要到这个价客户也修的,还算不错了啊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这个问题都能被你发现并解决了,佩服,说真的,我真不想修华硕的机器,一是很少有图纸和点位图,二是板子上没有任何标识,维修起来困难重重。

网友:
BQ735的公共点检测断线,会导致适配器不开机,但不影响电池开机,好经验,顶一个。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补上。亮点是你的维修思路,非常清晰,基本是推理出来的

网友:
这维修价格真好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华硕的板子质量本来就不咋的。

网友A:
华硕的板子质量本来就不怎么样,,这款更不好了,,楼主牛这样也看到了

网友:
谢分享经验。。。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不过这个真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
能没图纸修ASUS的都有一定的水平,给你点赞。。。。。。。。。。。。。

网友:
断线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子质量本来就不怎么样,,这款更不好了,,楼主牛这样也看到了

不好看到的,是跑线路的,发现不通,是一段一段检测的,最后发现这段不通,锉开才发现短线

网友:
我遇到过反馈断线的!!!!!!!!

网友B:
绿油没破但是里面断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油没破但是里面断线了么?

是的,断在里面,所以用表笔锉开才能看到断开的位置

网友:
我们修个电路才80...........不过我们都是接同行的机子,价格高不起来,羡慕你们这些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发个类似的问题   直接飞线解决的   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下次  遇到 会先                    下    的

网友:
兄弟技术很牛,以后多点帖子,可以供我这样的菜鸟学习

网友:
两个小故障,楼主运气好。如果来不不跑码的就头大了。

网友:
是进了点水把  不能怎么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