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写KB9012QF A3问题。

楼主(2018-06-27):
今天一台联想进水机。EC KB9012QF 和网卡击穿。

EC带程序的需要刷写。手上有这个EC的板子,本想刷下程序可RT8209F死活不认。不这道哪个出了问题。

我用好板K45VD 刷写编程器也不认。对照了论坛的方法都不行。下面是接线。

看图接线很简单。很多人都能刷写。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家说说

网友A:
把线换短点 换粗点的线试试    再不行找座子离线刷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线换短点 换粗点的线试试    再不行找座子离线刷写

线换粗换短还是涛声依旧。我觉得没有接错。为什么就不行。我试了联想和华硕的都不行。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换粗换短还是涛声依旧。我觉得没有接错。为什么就不行。我试了联想和华硕的都不行。纳闷

你的地线飞的太细了 另外是否给机器插上供电读取的

网友:
应该是线太长了,线不够粗

网友:
编程器上怎么只有4根线,地线都没接。怎么可能刷
另外EC要有3.3V供电

网友:
脱机刷吧!

网友:
地线很重要的,一定要接上的,要不干扰很严重.还有,板卡要有供电...

网友:
在那个框里输入kb9012  才好使!!!!!!!!!!!!!!!!

网友:
统一回复: 这线够粗了吧。还有接地线肯定是有的

网友:
买个转接座刷吧!也没多少钱这样太麻烦还不一定行

网友B:
这个算是读取了吗。但是有些地方出现错误。

网友C:
我就想问你   你通电了吗   通电   亲

网友:
反正刷这种类型EC 就很虐心,拆下来刷也一样,猛刷很多次才能刷好一次!!没有好办法。。。

网友D:
这种EC是不是写错数据就报废了,一次性的,不能擦了重写,求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问你   你通电了吗   通电   亲

这个还用说嘛。。。。。。。。。。。。。。。

网友:
我也遇到过  飞线死活认不到 拆下来焊到座子上就能刷了

网友:
大哥,9012在rt809f上是不能用自动的,要手机输入型号的。。。。。

网友:
楼主小板的第四脚不用接吗?

网友:
不 能 自 动 识 别        要 手 动 输 入 型 号

网友:
好像不能自动识别的,要选择的,我觉得麻烦,都是拆下来些

网友:
板子上其他引脚的干扰。。。。。。。。。。。。。。。。。。。。

网友:
或者你可以试试从 EC附近接线看看,我刷是从EC附近找的。有点位,很容易啦。

网友:
不同型号的EC定义脚怎么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读取了吗。但是有些地方出现错误。

原先您的线太长所以辩视不到,改正后有辨视到但会降频或错误这些可以忽视不用理会

网友:
脱机最靠谱!在线不好使

网友:
兄弟技术很牛,以后多点帖子,可以供我这样的菜鸟学习

网友:
你买一个 板载的不就行了 我都是直接买

网友:
接上电源不开机,25芯片8脚要接个3.3V才行

网友:
1 焊接的线有点长   2 要在软件上搜KB9012QF   选择才可以    自动认不到

网友:
以后多点帖子,可以供我这样的菜鸟学习,哈哈,赞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EC是不是写错数据就报废了,一次性的,不能擦了重写,求证。

其实这个EC可以看作是一个单片机,反复写个几次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些芯片写出错,很有可能是翻新货

网友:
直接用座子离线刷啊~

网友:
我这样耍就没有成功过

网友:
好像还需要手动悬着   不可以自动识别的

网友:
这个刷了很多了。没有什么问题哟。很简单

网友:
                          去买一个对应角的板子刷写就可以了啊。。何必飞线这么麻烦。。

网友:
没试过有,下次碰到试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