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6无2G无4G信号维修(非常见故障点)

楼主(2018-06-27):
【故障机型】iphone6 64GB

【故障现象】插移动SIM卡无服务,偶尔能跳出信号,但是也只有2G信号,上电漏电76mA,触发待机漏电约200mA

【故障分析】顾客手机拿过来说是晚上插着充电,早上起来就发现手机无服务,偶尔才能跳出信号,也没4G信号,像这种没信号的机子一般都是射频线路上的某些元件缺少供电、损坏或者射频信号通道出问题导致,一般是先把2G部分修好才能打电话,漏电200mA在6代机子上是常见问题,可以等信号修好再去修漏电(后面发现不是常见漏电故障点)

【维修过程】无信号的机子首先要区分是无接收无发射还是有接收无发射,从设置里看到运营商并手动搜索以后能出中国移动,确定这个机子是有接收无发射,考虑到顾客说充电一晚上才无信号,我第一想法是有可能充电导致电池正极供电的射频电路上某些元件损坏,赶紧打开PCB查看一下电池正极相连线路,果然如我所想,2G功放和高频天线开关都有电池正极供电,2G功放影响2G信号,高频天线开关影响4G信号,而且平时修机遇到的无发射通常都是功放和天线开关损坏的较多

既然这样想那就二话不说就是干,先从2G功放下手,为了谨慎起见想进一步验证我的想法,我还特意在2G功放接收信号前端飞了根假天线测试有了2G信号才开拆2G功放,但是换了2个功放都不出信号,只要飞假天线就有,于是我又把2G功放的接收端和输出端直接相连,再从天线开关接收信号前端飞了一根假天线,想判断是不是天线开关影响信号,还是不出信号,这时候就得冷静一下整理思路了,2G功放从确定完好的料板上拆了两个装上都不行,有可能不是2G功放的问题了,但是2G功放接收前端飞假天线又能有信号,那问题还是出在射频收发器后面这段线路上,还是先测下2G功放的供电,测第一个BATT电池供电没问题,测第二个VPA_APT功放供电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出供电,到这里就可以把矛头转向功放供电芯片,基本可以推倒之前的想法了

想着既然是功放供电芯片输出有问题,那就换个功放供电芯片看看,二话不说就把功放供电芯片拆了,顺便测量下功放供电芯片的焊盘对地值,不测不知道,一测马上发现功放供电芯片的BOOST升压线路竟然是短路的,这样就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会同时没有2G和4G信号,而且上电有漏电,触发待机也有200mA漏电了,因为功放供电芯片没法正常升压输出,就会导致几个功放缺少供电造成同时无2G和4G,而且因为有短路存在导致上电和触发待机也漏电,知道故障点那就抓紧修复收钱,会导致BOOST升压短路的元器件并不多,就是以下标黄这些,重点是C4003_RF和C4006_RF这两货,因为通常能引起直接对地短路的都是这种0402的大电容比较多,所以先对这两货下手

拆了C4003_RF BOOST线路还是短路状态

继续拆C4006_RF,拆完马上不短了

把BOOST短路搞定后装上功放供电芯片装板上机测试,2G和4G信号立马都出来,主板上电不漏电,触发待机也不漏电,再把主板动过的地方清洗,屏蔽罩装上装机收钱,此机到此修复完毕,像这种非常见故障点的机子还是比较有分享意义,所以费点时间编辑出来让大家看看,平时修机也可以再考虑得仔细一点,祝大家维修技术步步高升!
2G移动E网信号正常

移动4G信号正常

网友:
这个故障点确实很难确定,没有一定的技术功底真没把握

网友A:
你说的在2G功放接收信号前端飞了个假天线是在2G功放的7脚飞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在2G功放接收信号前端飞了个假天线是在2G功放的7脚飞的吗?

不是,7脚是信号输出端了,6脚才是信号接收端

网友:
想起之前有一个6的板子上电大短也是射频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7脚是信号输出端了,6脚才是信号接收端

如果6脚飞假天线没有信号呢?能说明是射频有问题还是功放有问题(也许是射频 也可能是2GPA)?如果在6脚飞假天线没信号,在7脚飞假天线有信号了是否就能说明2G功放有问题了呢?

网友: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要支付0.5元,

网友C:
假如在2g功放前接根假天线没信号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6脚飞假天线没有信号呢?能说明是射频有问题还是功放有问题(也许是射频 也可能是2GPA)?如果在6脚 ...

6脚飞线没信号说明射频就有问题,后面的先不用去管了,在6脚飞不出信号的话,7脚绝对不可能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在2g功放前接根假天线没信号说明什么?

说明要先修射频,可能射频修完就都好了

网友:
现在看帖还要额外付费,这样还可以增加额外收入!鼓励发贴!

网友D:
假天线就是从六脚那飞根线接地是吗,老哥

网友:
不错不错,很精辟,学习了,以后有好的帖子 多发点啊

网友E:
我有一台6S信号不稳定 的你要吗  卖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天线就是从六脚那飞根线接地是吗,老哥

不用接地的,直接飞就行,接地信号应该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6S信号不稳定 的你要吗  卖你

最近二手机不好卖,不收了,6S射频有通病的,可以换个射频看看

网友:
假天线。在那个位置接的有图就好了

网友:
查看隐藏内容,需要支付0.5元,老铁别这样啊

网友:
楼主实力刚刚的     财源滚滚而来

网友F:
我的在6脚加天线也不出信号,运营商串号都有,中频换了两个了都不行,也不断线,基带都重做了,还有哪里会引起呀? 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8-07-27):
引用 网友F:
我的在6脚加天线也不出信号,运营商串号都有,中频换了两个了都不行,也不断线,基带都重做了,还 ...

如果插卡有运营商就点进去手动搜索下看能搜索到运营商吗,如果搜不到还是要先看一下接收,换了两个中频不行也要考虑下中频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看不到:'(,,,,,,,,

网友:
还真的是好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维修手法不错 都差不多的哈

网友G:
信号问题有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维修方法 ,现在都是用推断,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信号问题有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维修方法 ,现在都是用推断,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

2G有直观的维修方法啊,4G才大部分靠推断,不过也可以测量通路

网友:
无信号的都好难修,,,,楼主厉害了

网友:
有一个机没搞定,退,有一个机没搞定,退

网友(2019-03-18):
老司机 双击666+关注支持楼主,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多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在下受益匪浅

网友:
思路相当明确,一看就是大佬,有个预定方案,线飞线测试,再拆原件,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