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基带 一直正在搜索 基带电源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18-06-28):
接一苹果6之前在我这里修过U1 V1 用了10多天不开机了,夹电大电流短路,松香发找到PP_VCC_MAIN C1552电容开路,换好后能正常开机,但出现一直正在搜索,测量基带S2 S3 S4电压有跳变,拆掉基带CPU还是一直正在搜索,装基带CPU和不装都有跳变,换了几个电源还是不行,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遇见过,没整好,打阻值均正常

网友:
你测的是基带电源直接输出的电压吧,换个思路搞搞,直接去测量基带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A:
重新测量U1V1线路,问题估计出在飞线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有大神没 给点思路

网友:
测测工作条件满足不  有无断线  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主电源IC换下。我修复过一台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先打值看下,是否正常,再看工作条件

网友:
试试补个电容 看看   有的电容不能拆的

网友:
基带问题是挺麻烦的,修好了能稳定么

网友:
测一下s1--s4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打值看下,是否正常,再看工作条件  s1-s4看短路没

网友:
估计有那个电容漏电或基带电源虚汗或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测量U1V1线路,问题估计出在飞线上

有这个可能!!支持这位师兄观点

网友:
知道是不是硬盘底层没有写好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看看码片了,数据能不能读写。基带缺初始化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