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4,开机左边一竖排HHH,请问有大神遇到过吗

楼主(2018-06-28):
准备干下桥,但是不知道具体是那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通病了吧,换南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了吧,换南桥啊。。。。

必须换吗  加焊下不行吗 大神。。。。。

网友:
加焊了一下好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换吗  加焊下不行吗 大神。。。。。

加焊可以  注意散热

网友:
我加焊了几台都有返修,后来都是换的就OK了。

网友:
这种桥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