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E470 NM-A821 REV3.0 BIOS

楼主(2018-06-28):
联想E470 版号:CE470 NM-A821 REV3.0 进水机亮机之后备份 我看这个bios没有3.0的 不知道版本不一样是否通用

CE470 NM-A821 REV_3.0 进水亮机备份.rar

4.7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0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20-05-12):
改最新的thinkpad官网的ME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自己也刷过好几台了。

CE470 NM-A821 REV_3.0.bin

8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4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这个好使秒亮,首次开机重启两次

网友(2018-06-28):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
需要的下一个试试看,可以的话在来评论

网友B:
亲自试了一次,反复重启三次亮机掉电

网友:
很久才亮机,没改ME,不知道是不是没接硬盘会反复重启,可做测试用

网友:
亮机 慢 亮了一会 没进系统 就关机了

网友C(2018-11-29):
大家不要下载,这个是有问题的BIOS.亮机慢,会掉电。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C:
大家不要下载,这个是有问题的BIOS.亮机慢,会掉电。

你们修好了吗、我有一台,开机掉电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B:
亲自试了一次,反复重启三次亮机掉电

我试了一下,跟你说的一样,掉电

网友(2020-02-25):
哪们有好用的版本3.0BIOS

网友(2020-05-12):
这个主板动不动就掉电,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最新的thinkpad官网的ME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自己也刷过好几台了。

请问下4.0版本可以刷这个吗?

网友:
还要阅读权限100才能下。。。。。。。。

网友(2020-08-01):
我的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BIOS不好找

网友(2020-11-30):
我试了,重启几次后就正常了,已经收钱了。多谢

网友(2021-04-18):
亮机后关机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A:
改最新的thinkpad官网的ME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自己也刷过好几台了。

不能用点不亮

网友(2021-10-07):
刷了不触发

网友:
亮机慢 掉电!建议你删除帖子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B:
亲自试了一次,反复重启三次亮机掉电
试过了,掉电

网友(2024-11-28):
不要下,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