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开机无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6-28):
联想B320i开机无显示维修案例

  联想B320i能正常触发上电,屏幕开机无显示,观察背光是一闪就过去了,硬盘灯是正常的,一闪一闪且伴有进入系统的声音。这款机子没有外接VGA,无法测试。还好以前有修过同样故障的机子,维修经过记录下来了:

  2016年6月28日,开机无显示,但是硬盘指示灯闪烁,已经进入系统的样子。透过屏看无图像,屏供电无,背光也无,信号来自U12 TSUMU58NHL-LF-1的85PIN IVERTER1 1 EN_BLIGHT 0V不正常(开机瞬间有背光亮一下),LEDPNL1 1 2 3 +LCDVCC开机瞬间有4.8V,由U21的3PIN EN控制LCDVCC_EC也是开机瞬间有3.3V然后就没有了,PPWR_ON#也是由U12 TSUMU58NHL-LF-1 48PIN发出,所有都指向U12,决定刷下U20试试。刷了无效,刷SPI1试试,刷了无效,刷ECROM U9试试,无效,刷BIOS U38试试,无效。拆除Q17强开EN_BLIGHT,只有一条紫色的竖线显示,加焊显卡看看,无效,加焊H61试试,无效,更换U12 TSUMU58NHL-LF-1修复!

  看到这里心中暗喜,因为TSUMU58NHL-LF-1我手上有个现货,先大概列下硬件情况:

  Lenovo B320i 板号 CIH61S V1.0 TPV 715G4689-M02-000-0060 TNI   6150A0003605

  EC U9 贴纸V25 Pm25LD020

  SATA接口边上 U20 贴纸V15 Pm25LD020

  BIOS U38 贴纸V25 25Q32BVSIG

  显卡芯片边上 SPI1 贴纸V10 Pm25LD512

  1155针G630 SR05S 2.70GHZ

  笔记本DDR3 2G*2 SHARETRONIC (圣创雷克) 双面8片

  独显芯片 215-0804026

  BD82H61 SLJ4B

  接口小板。

  独显芯片215-0804026。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先换U12 TSUMU58NHL-LF-1,不起作用,还是和原现象一样。

  证明原芯片可能是好的,收藏起来以后备用。刷U20,刷的时候此芯片清空不了,去保护就可以了,刷完后测试不行;刷SPI1,刷完后测试不行;刷ECROM U9,刷完后测试不行;刷BIOS U38,刷完后测试还是不行。4个能刷的都刷遍了,甚至按开关都不关机了,加焊显卡,不行,恢复原BIOS U38。

  论坛上有人说换APL5930能修复,根据这个思路找出4个APL5930看看到底是哪个无电压输出。

  1、PU21输出1.8V,正常,只供给U12 TSUMU58NHL-LF-1。

  2、PU14输出正常1.05V,只供给桥的。

  3、PU13输出1.79V,正常,分成两路分别是给CPU和桥供电的+VCC1_8_PCH、独显芯片供电的+1.8V_REG;

  4、PU16输出低电平不正常,应该是1V左右,这个电压就是给独显芯片供电的,很重要。

  附近最相似的电压是CPU旁边1.05V的总线供电。

  PC171取电+CPU_VTT飞线到PU16的第4脚+1.0V_REG,上电终于显示了,到此修复。

维修总结:

  维修过程中做下笔记还是很有用的,说不定下次碰上就可以参考了,虽然故障现象可能一模一样但是故障原因有很多种,这些都需要长期的积累经验才可以做到得心应手。

  这台一体机如果手上有现成的APL5930最好是更换上去保持完美原厂设计状态,APL5913 和APL5930是可以互换,我这样飞线也是可行的,因为PU16设计输出是不超过2.8A的,+CPU_VTT是PWM方式,电流可以达到26.5A,平时也就用17.5A之内,分出个2.8A的电流给+1.0V_REG是很轻松的。如果以后有返修我会密切关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加我微信大家互相探讨一下!

本文作者:英峰雪

网友:
我感觉还是换了比较稳妥  你说呢

网友:
这个感觉太麻烦了吧 基础知识很好 但是最好不要改什么 找到问题修就行了

网友(2019-02-26):
蛮好的。正好手上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然后看了贴子有了思路。直接飞了CPU线。亮了。看来要经常上上论坛思路就会有很多。谢谢大大!

网友:
学习了 看了很久

网友:
最终还是更换的u12你飞的线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