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路你们还在烧吗?

楼主(2018-06-28):
如题 大短路你们还在烧吗?
有很长时间没有烧过大短路了,今天又秒了个联想Y50-70.
以Y50-70为例说下。(请老鸟就别看了,我这是没分了,混点分。)
今天接一个联想笔记本,同行介绍来的,要给同行提成,这样做的好处是同行愿意给你介绍生意。
联想Y50-70,接电流表5A大短路,先去掉电池在接电流表还是5A大短路,去掉电池的目的大家应该都明白。
迅速拆机,这几年自己干拆装机,测试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活干的是相当迅速。
裸板打值,公共点对地短到0(这个短到0基本上应该是某个供电的上官滤波电容短路了,如果不短到0有可能是上官穿,可以用公共点到各路供电的电感来判断是否上管穿,还有可能是充电电路也要查)。
裸板短到0习惯去测一下保护隔离管子,固然有一个穿了 直接料板找个P管换上。

接着重点来了,先找到各路供电的上管,去用放大镜观察他的滤波电容,仔细观察一定能有收获,我感觉自己好长时间大短路没烧过机器,都是观察直接秒杀,这个也不例外,上图 这个电容明显不好看,直接一烙铁干掉就好了。

总结:大短路不要忙着烧,仔细分析会秒杀,烧了还伤板子,还烫手。
         大短路先去掉电池判断,裸板打值判断(看短到0还是有一点值),习惯测量隔离管(防止大短路修好装好机器上电池又大短,又得拆开来。),测量充电电路检测排除充电电路问题。最后剩电容问题仔细观察电容会有惊喜发现。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各位看管,给加点分吧。今天天气不好,强对流天气下大冰雹,车都砸伤了。。。

网友A:
这个.....新手看看就好,老手飞过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手看看就好,老手飞过就好.......

你这有名的大神还来捧场,荣幸。

网友:
我靠  修个大短路  写这么多 心得出来  真是难为你了

饮水。思源 + 5 +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办法不错,火眼金睛,露珠仔细,我每次还怕烫手

网友B:
我给你加分 就为你的幸苦码字!不容易

网友C:
。。。。烫手啊 大兄弟 写这么多你

网友:
现在大短的我都先用放大镜看一下,好多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网友D:
有些CPU供电傍边电容短路,看不出来。。。
码字不易,谢谢LZ分享

网友:
烧鸡烧手很正常,烧烧更健康

网友:
学习了仔细检查会省好多事情

宁夏的爱恋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宁夏的爱恋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我以前也用烧鸡法!后来被烧了几次手之后,就是先观察,然后用鼻子闻,确定大概位置,就刷点焊膏上去,短路的地方就会冒烟!!

网友(点评):
没得事,闻点客户的香粉味

网友:
新手报道,给你加分,话说为什么要30个字,好吧!凑凑还是可是够的

网友E:
每次烧机   烫一下我都很兴奋啊                                            .

网友:
手烫下那个酸爽!!!!!!!!!!!!!!!!!!!!!

网友F: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大上的红外成像啥的,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
加分,不用烧机大法看也行?这还真没试过!

网友:
捡到了。哈哈。 大短一般都要先看哈板上有无明显损坏处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加分 就为你的幸苦码字!不容易

谢谢了,其实我也是没分了,加分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烫手啊 大兄弟 写这么多你

谢谢了,其实我也是没分了,加分是关键啊。

网友G:
必须加分啊             我也是没fa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CPU供电傍边电容短路,看不出来。。。
码字不易,谢谢LZ分享

谢谢了,其实我也是没分了,加分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必须加分啊             我也是没fae了

现在论坛看帖要钱,下载要钱,什么什么都要钱。。。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电流控制在2A 然后用手摸 这样既不烫手 又可以很快的锁定故障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了 电容短路的话电容的颜色会比其他电容颜色深有的还会发黑

网友H:
有的人懒啊 他懒得观察啊  有的人懒啊 他懒得烧啊

网友:
天天修机器也没分了,哎,小鸟飞过,来赚点外快

网友:
大短路0欧找电容,5-10几欧找上管。

网友I:
你们都不用洗版水沾的么?用笔记本用的洗版水,弄点棉花,直接去扫电容(洗版水不导电),看见冒烟就OK了, 或者电击10秒以内,然后断电快速用大手去摸“主角”,一般都会发现。

网友J:
这个种问题拆机装机不用半小时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种问题拆机装机不用半小时可以搞定

老鸟你好。。。。。。。。。。。。。。。。。。。

网友:
大短路不烧难道用眼看吗。大短路写了这么多。

网友:
也可以先看,看不出来再烧,,,,,,,,,,

网友:
对头,我上个月也是遇到大短的,就是一个上管的滤波电容短了,拆了立马就好。

网友K:
大短。。修到过神船进系统用着用着忽然掉电大短打表的机器,真的也是刷新了我对大短的认知高度,CPU供电复合MOS管导通问题,果断换掉,测试稳定OK

网友L:
修大短路的机器,先看看有没有上管击穿的,如果有上管击穿就千万别烧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大短路的机器,先看看有没有上管击穿的,如果有上管击穿就千万别烧鸡了。

夏天大短的原因是客户长时间插充电器,我感觉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M:
办法不错,火眼金睛,露珠仔细,我每次还怕烫

网友:
自己有个放大镜,大短路的先仔细检查一遍,电容短路的话,基本上都能看到外观有变化的。

网友:
不用烧机大法看也行?这还真没试过!

网友:
如果是上官击穿   一烧就MB了

网友:
大短的要不B+滤波短,成本低,修的又快。要不就供电,还伴随有些少穿了,那就郁闷了

网友:
我最近一台能修几台大短的。 还是烧鸡块一点

网友:
兄弟估计是分被下没了,不过也过来支持下你!!

网友:
真的 每次修大短 就是怕烫手  不想去烧  拿着表 拆  又拿着放大镜去看

网友:
楼主捞大了 这一把 很给力 支持个 呵呵 。

网友:
新人刚刚开始弄大短,正好用到,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N:
真的是难为你了大短能写这么多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真的是难为你了大短能写这么多字。

老鸟飞过,我是没有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次烧机   烫一下我都很兴奋啊                                            .

你这个兴奋点很特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大上的红外成像啥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是来骗分的,老鸟飘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人懒啊 他懒得观察啊  有的人懒啊 他懒得烧啊

一懒毁三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都不用洗版水沾的么?用笔记本用的洗版水,弄点棉花,直接去扫电容(洗版水不导电),看见冒烟就OK了, ...

经验加观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短。。修到过神船进系统用着用着忽然掉电大短打表的机器,真的也是刷新了我对大短的认知高度,CPU供电复 ...

大神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办法不错,火眼金睛,露珠仔细,我每次还怕烫

上面有个神回复的兄弟,就喜欢被烫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仔细检查会省好多事情

网友(2018-08-25):
一个大短维修过程也要我们掏钱才能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