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按开机键灯亮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28):
联想G490按开机键灯亮不开机维修一例

机型:

联想G490  LA-9631P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后电流不上去,但电源指示灯会亮,没有实质性的开机动作。

故障分析:

一:按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会亮起,说明EC的开机动作已经有了,因为电源指示灯由EC控制。

二:本机ECKB9012带程序的,程序损坏也会有这种情况。

三:电流没有上,PCH桥没有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很大,S5#  S4#  S3#可能不正常。

故障处理:

首先这个机器的ECKB9012带程序的,为了少走弯路,先刷了一遍EC程序,故障依旧,排除了EC程序问题。
接下来检查EC的工作条件,检查EC已发出PBTN_OUT#给PCH桥,

但是桥没有发出PM_SLP_S5#  PM_SLP_S3#   所以,EC没收到相关信号,就没有开启后序电压,没有开机电流不开机。
到此基本判断PCH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坏掉了。
下面开始查PCH桥的工作条件,EC发给桥的复位信号EC_RSMRST#已发出,桥的3.3V待机供电也有,

继续查RTC电路发现异常,CLRT3测试点0V

再测R100第一端有3.3V,测电阻是好的,

C182对地通的,吹下C182测量短路,

拆掉C182后电压上来了,上电试机电流刷刷剧上去了,

屏幕已点亮。

最后料板上拆个电容补上维修结束。

故障总结:

本机不开机故障就是由于C182短路,引起SRTCRST#电压不正常,导致PCH桥缺少复位信号不能开机。最后更换电容,成功修复。

看帖是缘分,加分是美德!

网友A:
少走弯路 不是应该先测量PWRBTN再确定问题吗   为什么先刷EC

网友(点评):
同意.应该先测量RTC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走弯路 不是应该先测量PWRBTN再确定问题吗   为什么先刷EC

PWRBTN正常能代表EC条件和本体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正常能代表EC条件和本体好的吗

EC在什么情况下才发出PWRBTN

网友:
好久没有修笔记本了,高手依然健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