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i mac os进系统花屏 win7正常

楼主(2018-06-28):
27寸imac os一进系统就花屏 是格子花,加焊显存 和显卡 还是花屏,但是安装win7就是好的  进系统看电影完全没问题,我也是醉了。大神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与硬件无关,重新弄一下苹果系统!

网友:
苹果系统已经做过三遍了  做的过程中都是好的,只要装完进系统就花

网友A:
苹果电池是不是好的,电池是不是好的。电池是不是好的、重要的事说三遍。亲你懂吗、

旺旺恶意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那不会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没见过苹果机要打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会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吧,,,,,,,,,,

苹果系统不用打驱动的

网友C:
27寸的一体机,主板的板号是多少?是不是WIN7系统里面用的是集显,苹果的系统在开机的时候要检测独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池是不是好的,电池是不是好的。电池是不是好的、重要的事说三遍。亲你懂吗、

你见过27寸的笔记本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池是不是好的,电池是不是好的。电池是不是好的、重要的事说三遍。亲你懂吗、

                      兄弟 imac   27的   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寸的一体机,主板的板号是多少?是不是WIN7系统里面用的是集显,苹果的系统在开机的时候要检测独显的。

这个是独显的   win7系统里面只有一个独立显卡 没有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imac   27的   什么电池

没有注意看到是27的,苹果的电池如果有问题或电量不足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在吗花法。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27寸的一体机,主板的板号是多少?是不是WIN7系统里面用的是集显,苹果的系统在开机的时候要检测独显的。

27寸的一体机,你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苹果系统那么多版本,雪豹,山师。。。。替换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见过27寸的笔记本吗???????????

哈哈哈哈。 这个大兄弟根本没看帖子吧

网友F:
显卡板问题,换芯片,换显存,如果还不行,就看看是不是掉件了。然后再换显卡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显卡板问题,换芯片,换显存,如果还不行,就看看是不是掉件了。然后再换显卡板

这个不是显卡板的,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四颗显存,我看论坛好多这种一体机换芯片 显存了也都没有修好的   郁闷了   主板2000+

网友:
这就很操蛋了!上次有个a1465换屏,换完之后就发现进windows花屏,macos正常。由于原来是正常的,再换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显卡板的,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四颗显存,我看论坛好多这种一体机换芯片 显存了也都没有修好的  ...

你这个是A1419?
剩下的只有内存跟CPU了?

网友:
CPU会造成花屏的,不行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最后客户不换板 放弃了

网友:
那可能和硬件没关系了,检查下软件吧

网友D:
没有换内置电源试试吗????????
jxc1689
手头没有这个电源 难道电源会引起花屏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内置电源试试吗????????
手头没有这个电源 难道电源会引起花屏吗

网友:
这种都是双显卡吧,可能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