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220 6050A2428801

楼主(2018-06-28):
客户一台E6220的机器,没有键盘。客户自行在网上拍个键盘。安装上键盘全部按键无反应。机器拿我这来,叫我给看看。测量键盘接口:1脚0V 接地 。 2脚BC_CLK_ECE1117 直连EC (MEC5055) 3.3V 。3脚0V 接地 。4脚BC_DAT_ECE1117 直连EC (MEC5055) 3.3V  5脚BC_INT#_ECE1117 直连EC(MEC5055) 2.05V 6脚+5V_RUN     5V   。 7脚+3.3V_ALW   3.3V 。  8脚PS2_DAT_TS 直连触摸板接口6脚  3.3V  9脚PS2_CLK_TS 直连触摸板接口7脚 3.3V 10脚KB_DET# 直连桥 插上键盘拉低至0V  不插键盘3.3V 。机器外接键盘好使的。EC换了2个,5脚BC_INT#_ECE1117全是2.05V ,故障依旧。键盘重新定了2个,故障依旧。触摸板还是正常的。有谁遇到过吗?求助!!!谢谢。

网友:
对了 BIOS也刷过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EC有问题了吧  ...........................

网友:
EC的程序刷了没......................

网友:
ec换了2个都是同样的问题,ECbios  桥BIOS都刷了。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
EC ,键盘,BIOS,都换了还不好那就换桥吧

网友:
没得换了,机器客户拿走了。桥的那个信号正常,换了也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