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510S装上电池使用就卡慢,单适配器使用正常

楼主(2018-06-28):
故障现象:联想小新510S装上电池使用就卡慢,单适配器使用正常。
(此机原来进过液充电芯片发烫短路,更换后能正常充放电。系统重装和电源管理都调试过无改变),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高度怀凝装电池后是在节电模式下运行,CPU自动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度怀凝装电池后是在节电模式下运行,CPU自动降频.

已调到最高性能模式下,CPU最低性能调到100%

网友:
补充下,电池装上再外接适配器使用也是一样的卡慢的情况

网友:
下载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B:
有电池可以换个看看      ,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其实一直是电池在供电   而电池本身也坏了  就像苹果手机一样电池不好就会导致很卡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可以换个看看      ,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电池换过新的了,也是一样卡卡卡,CPU频率就是上不去……

网友:
BIOS刷过没?刷一个试试呗。莫名奇妙的问题都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C:
还是主要查一下充电芯片条件是否有哪些软故障,是否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工作时过热等

网友:
解决了没。。。一直关注呢

网友:
电池检流看下

网友D:
电池检流怎么测?感觉你的建议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主要查一下充电芯片条件是否有哪些软故障,是否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工作时过热等

工作温度都正常的,只要电池装上不管接不接适配器都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检流怎么测?感觉你的建议比较靠谱

充电IC的条件啊,两个检流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了吧。可以考虑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有没有工作模式设定,类似于skip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IC的条件啊,两个检流

找不到图纸,充电芯片ISL88739很新没资料查呀

网友:
充电芯片ISL88739只有一面说明

网友F:
南桥问题,以前碰到过 换桥试试吧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问题,以前碰到过 换桥试试吧 祝你成功

CPU+PCH二合一芯片呀,这下有得搞了

网友G:
                       软件  电池  都排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软件  电池  都排除了吗

系统,硬盘,电池肯定都排除了的

网友:
也重刷过了的,基本想到都搞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