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一开机就显示左上角一个光标

楼主(2018-06-28):
华硕B85M-F  一开机就显示左上角一个光标,鼠标键盘也用不了(USB、PS/2都用不了),就和卡LOGO一样,BIOS已经刷过,IO也换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都换过,桥也加焊过,两片板子一模一样的故障,求助一下,遇到过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像不像是桥坏引起的卡死 拿一片换下试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片一模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桥了 你量一量USB阻值有没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