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工业小显示器

楼主(2018-06-28):
师傅们这个24V的工业小显示器。有24V 0V 和GND之分。我焊电源头的时候该往哪里焊呢,可调电源的负极是焊在GND上面还是焊0v上面

网友:
HA     N  ZAI    G    ND  上  面

网友:
肯定是焊接在GND上面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厉害  检查的很仔细

补充内容 (2018-6-29 09:10):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又能学到东西

天意wx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肯定是GND啊,0V可以不管他。直接把线加上就行了,不用焊的

网友:
我是焊在0v上面点亮的。………………

网友:
这种机器我个人不相信标识就相信我的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4是正极0是负极,地是地。但是电源输出端会把负极接地,变成0。然后地在单独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