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版号6881P
3V 5V 待机有!按开机键EC32脚 有拉低,不上电~桥3V 5V 电压正常,查桥SUSWRAN#电压0.2 上拉电阻10K正常,3.3V正常, 是桥坏吗

网友A:
没人帮忙吗
天意wx
提供的数据不足以判定是桥问题 继续查下桥EC的相关触发时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帮忙吗
提供的数据不足以判定是桥问题 继续查下桥EC的相关触发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