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0WA显示器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8-06-28):
经常在外面很久没修东西了,今天在家,突然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L2060WA显示器,不显示,通电指示灯亮绿灯长亮,屏闪了一下就没了,平以前没有我修不好的显示器的经验,估计高压部份或灯管问题,和客人说100元修好,同意后拆开后看板号是715G3483-5高压一体板,拆下电源板目测没有烧湖的地方,拿了两条新灯管接起显示器通电测试,开机灯管测边微亮几秒熄灭,看到是电源板上的问题,为了省事网上找了一下看有没有通病,找了半天没有,只好自己动手修了。
       由于通电正常,所以应该问题就在高压部份,通电先测了开机电压5V正常,开机测输出到高压的电压14.5V正常,在测高压处的4825管电压17V左右,正常,当找不到原因时,我在次把板拆下,补焊高压驱动管,补焊高压线圈,从新上电症状一样,觉的不应该啊,换高压旁边的电容通电还是一样,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高压线圈,管他的先换上,通电两个灯亮的我刺眼啊,装板装机完事,100元到手。

网友:
测量电阻上的分压可以找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