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和1225C可以代用吗?

楼主(2018-06-28):
修一个DELL电脑,不开机. 待机电流0.2,发现是51125坏了,找不到一样的芯片,不知道1225C可以代用不
不开机

网友:
记意里。这两个芯片大少都不一样哦。。。应该不可以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代换的哦,还是搞原装的吧

网友:
不可以 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125是24个脚,225是20个脚,怎么换?

网友:
怎么能代用呢,一个一边有6个脚的,一个一边8个脚的,大小都不一样,你能装上去,就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