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点LCD屏

楼主(2018-06-28):
师傅们可以用其他电源板去点LCD屏幕吗,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
测试LCD屏幕要用到驱动板和高压板,可以用通用驱动板驱屏,通用高压板驱动背光。

网友:
直接用高压板驱动背光 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用通用的驱动板加高压板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