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版号11232-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6-28):
同行拿来一台,X230 版号11232-1,插电待机0.014几秒后掉到0.006,按开关电流纹丝不动,测3V5V待机插电几秒后消失,考虑此机这样有可能正常,量开关信号有3V开关也没问题,刷BIOS后按开关电流到0.014几秒后掉电,也就是按开关3V5V出来几秒后掉下去。
然后就各种纠结无果,看论坛有老师飞线解决,无奈精华贴要付费果断付费看,那机器拨掉CMOS电池通电可以亮机,试了一下手头这个还真是这样,准备依样飞线时犹豫了下,把CMOS电池接上试试,MMP机器正常了,试多次都能正常开机。
难道刷BIOS要断电CMOS电池?以后刷BIOS不好的机器还要拨一下CMOS电池?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 ?

网友:
说明哪个只是保护了,BIOS是好的。

网友:
各种问题,确实需要不断学习啊,谢谢楼主。。。。。。。。。。。

网友:
                         有的机器就这样,

网友:
这样的怀况还没遇到过,学习了,谢谢楼主以后让我们先取下电池试一下再修

网友:
各种问题,确实需要不断学习啊,谢谢楼主。。

网友A:
可能bios没问题   直接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bios没问题   直接放电就好了

也许吧,浪费了不少时间,下次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