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八声报警

楼主(2018-06-28):
DELL M5010
笔记本
电脑客户用的时候蓝屏了,重新开机有八声报警,插外接VGA无显示,拆开机器,显卡和北桥以前别人修过,论坛的朋友,这个改集显,把独显的供电电感取下,刷一个集显的BIOS (AMD)可以吗。
笔记本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你得说下板号和CPU型号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肯定不行,换新显卡旧显卡都可以嘛,要便宜拆个旧的换也可以啊。

网友:
不行的,劝你放弃这机器。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都跟BIOS有关,多刷几个试下。

网友:
似乎这个机器这么改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