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芯片引脚该怎么上锡

楼主(2018-06-28):
每次买来的芯片引脚白亮  就是不上锡 用的松香焊锡丝 是需要特殊助焊剂吗

网友:
助焊剂那是必须的啊。。。。。。。。。。。

网友:
用啥助焊剂  锡丝拖一下就OK了

网友:
用洛铁拖几下就行了,不用加助焊剂

网友:
这种引脚本身就上过锡的,只是可能会氧化。最好用烙铁加助焊剂过一下,比较好焊接。

网友:
老铁拖几次 加点助焊剂   直接上风枪

网友:
这些年都是用松香加优质焊锡 好久没用过焊锡膏了 不会芯片有假吧 电烙铁烧高温松香锡丝都不上锡 已搞废多块芯片  气人不 哪款焊膏好用 望推荐下

网友:
氧化了的刀片刮一下直接上锡就好了 没氧化的直接上锡

网友:
用刀片刮掉氧化层,直接焊接就行了。有氧化层不好焊接

网友:
不好上锡的芯片证明是新的 首先恭喜你应该没买到翻新的   其次先上助焊剂  用有铅带助焊剂的焊锡丝多拖几次就好了 温度不要太高 中间的接地锡不要太多...

网友:
我是先在细砂纸上磨几下,氧化层磨掉之后点松香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苹果手机坏主板把CPU拆掉把新买的芯片用镊子夹住放在上面用风枪吹来回移动芯片芯片的引脚就上锡了。

网友:
拿烙铁上锡